hp 13-4022tu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8-08-15):
板号在图片中,机器能充电,不触发,有待机3,5v,开关上没有电压,电压由BD99990提供,这个BD99990第一次见,看图纸才知道它代替了所有供电芯片的作用,而且也有部分南桥功能,难道是这个芯片坏了导致开关脚没电压?可又有3,5v,不敢随便试,想先问问有兄弟修过吗?有请告之,谢谢!

补充内容 (2018-9-13 18:11):
PS:换了那个芯片,故障依旧

网友:
没修过没图纸

网友:
这个机没图纸,可以保修来

网友A:
已经有图纸了,论坛有

网友:
惠普的我就喜欢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图纸了,论坛有

我有备份的bios ,这个机的开关在边上,开关接口位置有电没有!

网友:
按照你说的情况,bd99990坏的可能性很大,换个试下吧!

网友:
集成度这么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备份的bios ,这个机的开关在边上,开关接口位置有电没有!

开关接口上没电压

网友:
没有图纸

网友:
现在的机器 集成度这高 或者有的动不动就CPU挂 。以后都不用修了 。直接换板。呵呵

网友:
先换掉再测试,确定焊接好。不要出问题。OK

网友:
感觉BD99990    可能性 很大     待机条件都有么?

网友:
CPU厂家和主板厂家勾结,想办法赚钱

网友:
越看板子越眼熟哈哈,手头也有一台这机子,cpu供电那块烧穿板层

网友:
没修过我这也没图纸

网友:
有图纸也没用  没料号 我记得EC是BGA封装的  这种就属于难查的一逼那种 慢慢看吧

网友:
看到bga的ec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