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45开机不亮求助

楼主(2018-08-15):
联想g50-45开机不显示, 看到之前有师傅说问题出在RTC电路,然后可以短接那个地方,我不清楚具体短接那个位置   麻烦师傅们告知一下短接 UC4芯片吗   很多不懂麻烦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最起码得说下上机电流多少吧?至少你自己得测下RTC的参数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也没办法跟你说吧。。。。。。。。。。。。。。。。。。。。。。。。。。。。。。。。。。。

网友A:
上电的电流是多少,这个确实要说一下。看到电流才能告诉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的电流是多少,这个确实要说一下。看到电流才能告诉你问题

谢谢各位  是bios    重新刷了就好了

网友:
你BIOS发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