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萨A5100L不开机无服务维修一例

楼主(2018-08-15):
机型:奥克萨A5100L
故障:不开机
        一:首先进行初检。这个很重要,不要修半天了才发现变形的,屏碎的等等那就白忙活了
               1,外观无问题。无变形,无进液,尾插,电池接口完好
               2,电池外观完好,无进液,无变形
               3,强光下检测内屏无碎裂
       二:检修
              1,检测电池电压。为0V,对其进行激活电压达到3.7V后插入手机,按开机键无反应,-------下一步
              2,插上充电器,观察电流,电流100ma不到,屏幕无反应。说明手机充电电路已经工作,但是手机应该不开机。---下一步
                        注:只要有电流充电电路就已经工作了。正常开机的手机查充电器电流会达到500以上,屏幕会显示充电。
              3,插入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表明尾插或者CPU有问题。----下一步
              4,加电看电流,不到70ma(忘记拍照片了)。妥妥的主板故障了,拆机下一步吧
                       注:这里要注意,有可能是需要电池才能开机。安卓机很多电池检测脚需要加电阻的,具体多少要K得自己尝试,每个机型不一样。
                                     需要电池开机的MTK手机一般用电源开机会上到120-150ma左右定住,此机只能上到60多,说明不正常,不能开机。
              4,拆机,主板带胶,未修过,未进液,无变形。芯片MT6325V+MT6732V+H9TP65A8JDAC(1+8)+MT6169+SKY77916。
                   这机木有图纸,,,,那么怎么修呢。首先不是无法识别的USB嘛。
                  测一下尾插供电,USB+ -对地值先,一般400多。经过测量发现USB+对地短路。这种要么尾插坏,要么保护元件坏,要么CPPU坏。
秉持先易后难的原则,去掉保护元件和对地电容先。---还是一样,,好吧。那尾插换一个先(方法,保护好不耐温元件和封胶元件。快克2008,400度,风速3,高温快下保板不保尾插。取下后换成180度常温锡换上新尾插)-------换完还是一样。----下一步
             5,得换CPU了,单层带黑胶,比较软,,,嘿嘿,无压力。(方法:旋风180度去除边胶。保护好边上带胶的字库。快克2008,330度,风速最大,风嘴9mm。由字库这边斜着吹CPU。大约30秒后尝试慢慢翘下CPU,并清理干净残胶
如下图:

掉的是空点,不影响。接下来拿来一颗奥克斯拆机CPU装上。更换CPU后看电流,上到155ma了,基本上正常了。联机看看,驱动出来了,ok。充电看看,,电流600多ma,可是为什么屏幕不显示呢????注意了,,,看备注,看下图

            注:这机子系统是阿里云的,有加密,所以换CPU不能开机,需要刷机解密。加密方法是对CPU的引导,字库的BOOT1,开机程序,以及工具进行加密。而且一颗全新CPU经过奥克斯的阿里云刷机工具刷机后,再换到OPPO上刷机会报错5000或者6029,但是再换到奥克斯其他型号上是可以刷机的,所以上面用了奥克斯拆机CPU。解密需要阿里云专用格式化工具才行。这应该是全网首次公布。如果你经常修国产小品牌安卓机和杂牌机这将会对你非常有用。
            6,前面说到换CPU后看电流和联机基本确定硬件已经正常了,软件存在加密。现在,,,,,打开原厂平台,ROM包,刷机咯,,,不好意思哦,图又没拍。刷机完成后,,,,插上充电器,嘿嘿,屏幕亮了,,,看下图

           7,装机试机,串号基带正常,无服务,,,什么鬼,,,好忧伤呀。有时候拆机CPU也有坏的,再换个全新CPU吧。--------只是换上去一刷机就只能奥克斯用了,哎,50块就这么浪费了。
                换完刷机,还是无服务。看来不是CPU问题。
          8,继续修吧,这信号部分就不好修了,电压,阻值都量不到,图纸也木有。还好这机子集成度高,元器件也好找。
                首先检查天线,天线测试点RF头。正常
                那就在天线开关出口接个锡线试试吧,还是无服务---------------------这是为了排除滤波器坏引起无服务,滤波器爱坏。
                换个天线开关试试吧,还是无服务---------这种没图纸,又没法量的只能这样了,毕竟不知道信号通路如何走啊。那就只有几大件一个个换,还不行就没招了。再说也收不了几个钱。
                换个功放SKY77910吧,还是无服务-
                换个MT6169V射频+射频时钟吧。哈哈,信号终于出来啦。不好意思,还是没拍图-------------一起换为了省事。

总结:
       这机子典型的MTK套片,维修的时候注意是否需要电池检测脚才能开机。无图纸在维修时也是一大难点,基本上都是找其他图纸参考和凭经验进行维修。一般只能到芯片,和电容,电感。不能到电阻(因为电阻的具体参数不知道没法修,电容电感可以找个差不多的换上一般可以修好)

安卓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1872-1.html

网友A:
大神能问下电源线上哪个数字现实电流那里买的么

网友B:
你说的电池检测脚是加一颗电阻之后电源负极线也需要和电池负极一起夹上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神能问下电源线上哪个数字现实电流那里买的么

x宝搜索五位半电流表,大约4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电池检测脚是加一颗电阻之后电源负极线也需要和电池负极一起夹上吗

一般是电池检测脚和地之间接一颗电阻。阻值需要测量电池或者自己测试。个别奇怪机型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x宝搜索五位半电流表,大约40元

谢谢啊

网友:
多谢月饼大神鼓励,MTK修的多,没图纸也能修好一部分

网友:
牛逼!我一修电脑的看了都有那么一点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