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我来实地修的第一块故障板:iphone 6s进水后无显示

楼主(2018-08-16):
前言: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会吃到什么口味的。同样,修手机也是这样的,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台手机会是什么故障的。我来实地46天,在那个阳光灿烂的上午,老师发故障板给我,那是我的第一块故障板,心情老激动了。
故障现象:主板上的防水标签变成红色,说明是手机进过水或者是严重受潮。装屏接电试机后,手机无显示。
维修过程:先安装好显示屏,接上可调电源开机,可调电源显示电流正常跳变,电流可以正常上升,屏幕没有显示也没有背光。显示屏没有显示,在强光下没有看到苹果的LOGO。
注意:手机要断电装屏,如果接电后再装屏,容易烧屏。
我把主板放在手里,无从下手,一脸蒙逼。于是找张老师指点迷津,张老师非常熟练地安装好屏,接上可调电源,看了电流,马上表示维修思路按无显示故障进行维修。
我茅塞顿开,有种拨云见日之感。
那么接下来,修进水机的第一步:把主板放在显微镜下,再仔细观察是否有腐蚀或者外观异常的元器件。我认真查了一遍,没看到主板有腐蚀的地方,以及外观异常的元器件。
第二步:通过万用表的二极管档进行打值测量。张老师悉心教导,指明了维修方向,查显示电路。我检查显示电路的元器件,通过打值测量,最后发现J4200显示触摸座的41脚,PP5V7_LCM_AVDDH的二极体值0.013,说明显示屏的+5.7V供电短路。
我打开点位图电路图PP5V7_LCM_AVDD相关的电路图在下面。
第三步:显示屏的+5.7V供电对地阻值短路,一般是相连的电容短路或者是显示电源芯片U4000短路。相连的电容有6个,位号分别如下:C4004,C4200,C4201,C4202,C4203,C4204。如果这6个电容都正常,那就是显示电源芯片U4000坏了。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我先找找电容。
对于短路故障,一般采用烧机法,就是在短路的线路上接入此电路所标注的电压通电,短路的元件会发热,可以用手触摸寻找发热的元器件,也可以用红外测温仪检测。或者采用熏松香法,短路的元器件发热就会融化掉表面的松香,可快速找到短路的元器件。
我看着那5个电容表面包裹着厚厚的黑胶,犹如穿上黑色的防弹衣,我放弃烧机法和熏松香法,用最笨的方法,一个一个地撬。我先后撬了C4204和C4203,仍是短路,这时我发现把不相干的C4207也撬了。记得张老师说,给主板动手术,没有一个手术是简单的。比如撬小元件也是技术活,不是随便瞎搞,否则无辜的元器件也跟着遭殃,真的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当撬下C4200时,再次测量PP5V7_LCM_AVDD的二极体值是0.648,恢复正常了 。装屏接电试机后,熟悉的苹果标志,千呼万唤始出来,心中满满的幸福,修好手机的感觉,真的很好!
故障原因:C4200短路,造成PP5V7_LCM_AVDDH短路,导致手机无显示。
进系统后,把手机的各项功能都测试一遍,都是正常的。把撬下的电容,找相同参数的电容补上,并把主板清洗干净,再测试一下。维修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