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2P掉电秒杀

楼主(2018-08-16):
技嘉GA-H61M-S2P掉电,测量是掉电瞬间没有CPU_VTT电压,没有找到同型号电路图,找了个技嘉GA-H61M-DS2电路图,看了下是基本上一样的,测RT8120D第7脚没有EN信号,跑线路查到EN来自于如图的Q8和Q9。Q8的2脚已经有控制电压但3脚依然不拉低,导致Q9一直导通拉低了RT8120D的7脚EN信号,更换Q8开机OK。
附上GA-H61M-DS2电路图。Q8实物在图1红色标圈所示。

迅维网chinafix.com_GA-H61M-DS2 R2.01.pdf

网友A:
网站有点问题传不上图,明天补图。。。。。

网友:
技嘉这是个很经典的问题,这个板子掉电或者说没有CPU供电,很麻烦的。不好鼓捣。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站有点问题传不上图,明天补图。。。。。

已补图。。。。。。。。。。。。。。。。。。。

网友(2018-12-02):
看不出哪一个是Q8啊!!!!!!!!!!!!!!!!

网友:
技嘉坑爹啊!就怕出CPU供电 风扇还是转一下就停了连续循环

网友:
Q8直接拆掉不装 不行吗

网友:
这个Q8问题最近修到过两块了。真是容易坏。

网友:
没有理论知识还真修不了啊!真该抽时间好好恶补一下了!

网友:
拆掉不装也可以,好多这个情况,省事啊

网友:
不知这个BIOS文件是否与技嘉网站下的是否相同,两个文件很可能版本不同,文件尺寸有差别。

网友:
我怕的是跑马了掉电哈哈哈哈 缺电的感觉还好

网友B: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块技嘉GA-H61M-DS2   REV1.0通电重启    检测卡跑E1    插上小喇叭滴滴报警    内存不过    CPU的四组供电只出了三组     其他内存和桥的供电正常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那

网友:
最怕 修不跑码的                        头疼

网友(2019-01-28):
我也是同样的故障,换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块技嘉GA-H61M-DS2   REV1.0通电重启    检测卡跑E1    插上小喇叭滴滴报警    内存不过   ...

楼主说的CPU供电4组应该有一组是集显供电的吧,那个是跑码过内存才会出来的,不用管它。楼主是插着内存也会报警吗?测一下内存SMBUS和内存码片供电是否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