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东芝L600掉电卡Logo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16):
奇葩东芝L600掉电卡Logo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L600

  版号:DATE2DMB8F0

  故障现象:待机0.008,触发掉电,掉电维修结束后亮机卡Logo。待机电流如下:

  第一故障掉电电流位置。

  这电流直接杀去二级转换,扫荡到PQ30时发现敌情。

  转换电压只有2.4V,测量G极电压OK,直接更换此场管修复后亮机。

  更换PQ30后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插上屏幕亮机。

  以为修好了,可是蛋疼的一幕开始了,卡Logo(多故障+奇葩问题)。卡就卡吧风扇还不转,风扇也挂了。卡Logo思路:BIOS、外设、南桥、显卡、某个供电不稳定,这些已经被洗脑了吧!开始刷BIOS,去外设,拆网卡。

  涛声依旧,不想拆了。心想风扇都不转了,显卡挂的几率还是很高的。看了下显卡型号,这显卡是通病。断开独显看看是不是显卡导致的,看了下跑码不亮。算了,先跳过这个。焊好电感发现亮机过程慢的跟龟速似的(Logo出来到显示完成的过程),手摸到桥发现非常烫,插上USB键盘也不管用。二级电压是直接供给桥的,难道是桥挂了?果断找2个桥重置更换。

  更换第一个不触发,再换一个,结果涛声依旧。发现COMS电池没拔掉,放电后OK,亮机了,故障依旧不变,卡Logo。插上USB键盘还是不管用,以此为突破口,实测USB供电OK,桥、USB模块条件都OK,接下来扫荡所有USBOC#时发现敌情。

  找到此排阻短接4脚和3脚,电压被拉低。

  果断找到USBOC#8相关电路,发现敌情。

  拆掉U25直接短接2、8脚。

  再次上电,期待已久的画面终于出来了。

  装好拆掉的外设,进系统试机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本文作者:chenhaolong1990

网友:
看到我去年的贴子了。。。。。。。。。。。。。。。。。。。。。。。

网友:
桥白换了

网友:
虚心学习中,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学习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不过这机器坏的东西可真多

网友:
学习了,细心很重要,关键是会看的懂图纸。会分析

网友:
我上次也修过类似的问题,搞了半天也是这问题

网友:
虚心学习中,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我上次也修到过这个型号当LGGO 不过我是刷BIOS

网友:
修好就行                                                                                   。

网友:
虚心学习中,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种的修的真费时间啊,楼主心细。

网友:
我靠,这维修真是个大工程,USB供电有问题居然卡LOGO

网友:
楼主,修得太好了,厉害哦,呵呵,朋友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抓到usb这个线索往下查,元凶终于露出水面

网友:
如果你是我店里的修机师傅,我知道了,绝对扣你工资!

网友:
桥又被误杀了,是USB接口供电芯片短路了吧。

网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鱼则灵.楼主思路清晰,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大工程,这种多故障的要搞很久,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思路非常清晰,定位精准,学习了,卡这种非系统logo,我觉得显卡可能性几乎为0,桥占少数,主要是外设。

网友:
走了不少弯路,维修的过程艰难,但是修好的瞬间感觉什么都是值得的

网友:
真费时间

网友:
真有耐心啊,解决一个问题出现另一个问题,头瞬间大一圈

网友:
虚心学习中,楼主挺细心!!!!!!!!!!!!!!!!!!!!!!!!!!!

网友:
都亮机了,先排除外设,怎能换桥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如果LZ做之前就把全部塑料膜撕下来,看到腐蚀应该也不会去动桥了

网友:
楼主你这也太不仔细吧》?像一般修好主板,如果外设不能用一定要查清楚再下手

网友:
搂主太有恒心。。。技术又好。。多谢分享

网友:
细心一点说不定就不用换桥了 一般拿到主板还是先仔细观察一下在修

网友:
我去 厉害啊 要死我 只有换主板了

网友:
挣钱 是主要目的 钱到手 就可以了 先喝二两小酒 润润嗓子

网友:
呵呵 不管什么毛病的板子 拿过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故障还原 看一下具体的故障 然后就是 扫描一眼主板 上看下看左看右看

网友:
这个机修得也是有些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