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32F3000E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奇怪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08-16):
康佳LED32F3000E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奇怪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康佳LED32F3000E

  板号:35017303

  故障现象: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维修过程/方法:

  接修一台康佳LED32F3000E液晶电视,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的奇怪故障维修,此板为三合一版,采用6755电源IC,通电先测电压,6755输出的12V正常,然后测CPU供电5Vstb正常,再测3.3V,在测量的一瞬间是没有电压的,一秒后3.3V正常,板子开机了,开机后电压全都正常,目测没有发现虚焊接触不良,手摸各个IC温度也正常,很奇怪,多次开关机测试都是这样,表笔一接触到3.3V降压IC就开机,一时半会找不出问题,就把板子开机接上信号丢在一旁老化测试,两个小时后问题来了,板子自动关机,再次测量电压,又是表笔一接触3.3V.降压IC就开机。

  找来图纸分析电路,此板共有两个3.3V:一个是3.3Vstb不受控,一通电就有、另一个3.3V受控,开机状态下才有,待机状态下没有。

  这块板是3.3Vstb始终正常,另一个受控的3.3V不正常,这个3.3V是由一个1117-3.3把5V降成3.3V,于是测量1117的输入脚同样是表笔接触一瞬间是0V,一秒后电压正常开机,于是顺着它的输入脚查,输入是5V,再翻图纸,同样的有两个5V图纸上标5Vstb和5VA,前者不受控,后者受控,由一个9435控制,测量9435输入端没有5V也是表笔接触一秒后才有5V,而5Vstb始终正常,心想这回找到问题了,肯定是5Vstb到9435输入端之间有问题,他们之间由铜箔经过一个电感连接,测量阻值,发现这个电感有时有阻值,有时候又没有,把它拆下来,烙铁一加热,它就断成两截,更换后修复!

康佳LED32F3000E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奇怪故障维修 图1

康佳LED32F3000E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奇怪故障维修 图2

  这里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大师,为什么用表笔接触了IC后电压就能正常?

本文来自:iFiX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