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米40M2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16):
小米40M2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电视型号:小米电视2-40寸

  主板版号:DKTV-F-40-908-AD-20150205

小米40M2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此为客户发来的维修板,据客户描述:DDR供电U1101(待机5v转1.5v)烧短路,主芯片也短路,DDR总线上拉U1107(APL5336,1.5转0.75V)短路,将坏件更换后小米40M2电视不开机故障不变。

  写入量产软件故障仍然不变,怀疑购买的主芯片不良,于是再次更换主芯片,主芯片MSD6A908WVSC-WR换了几片都未好。于是板子到了我这里,测试故障现象是指示灯不亮、无打印。

  维修过程:由于主芯片不是自己操作更换的,所以不大放心,先更换一片靠谱的主芯片,故障现象依旧,也无打印提示。于是开始测试各个供电,各路DC-DC转换输出电压全部有,也在正常值范围,不能待机,初步判断主芯片没有工作起来。

  再次测量芯片供电的几路电感,发现其中一路L2904处无电压,因为目前电源还处于失控状态,那么应该所有的供电都应该有,既然这路无电压,说明故障点就在此处,但是有个问题,不知道此处供电到底是多少,跑线路发现此电感两端均直接通往BGA芯片底部,手中也无小米主板图纸,暂时陷入困境。

  于是私下四处求助谁有此板,帮忙测了一下正常板的L2904与哪里通,得出结论,此处从待机3.3V直接供给,说明印制板过孔不良,同时测量待机3.3V与L2903也是直通,由于L2903与L2904挨的较近,所以就有了图中的直连,直连后通电故障排除。

小米40M2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总结:芯片工作的几个条件,特别是供电,千万不能以测试DC-DC芯片或者LDO输出正常就认为主芯片供电正常,一定要测到主芯片引脚供电处。一般主芯片引脚供电都在主芯片底部可以找到,软件部分可以写量产软件排除。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真够认真的,不过维修初心就是这样。有时的确连滤波电容也要测

网友:
谢谢楼主案例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楼主厉害  而且有耐心  值得学习

网友:
这玩意有图纸吗?有的话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维修必须要耐心和细心   值得像楼主学习

网友:
像这种故障我肯定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