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速度慢。

楼主(2018-08-16):
老师们,帮看一下。
笔记本
摔过,硬盘wd5000bpvt-08hxz检测困难,挂USB也是,读取数据慢,拷1G要一小时,全盘文件均一样。怎么办?
笔记本

网友:
你是想要资料还是ying盘?

网友:
老师们,帮看一下。笔记本摔过,硬盘wd5000bpvt-08hxz检测困难,挂USB也是,读取数据慢,拷1G要一小时,全盘文件均一样。把硬盘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这盘摔过的,估计有很多坏道 。。。。。。。。

网友:
拷出了部分数据,换新盘了。。。。。。。。。

网友:
尝试接台式mhdd下

网友:
摔过的一般有坏道出来了,只要一出坏道基本就会发应慢...机械硬盘基本都这样

网友:
有坏道啊、测一下红块应该不少。 要数据可以dos拷还快点

网友:
摔过,还是先用MHDD检测一下吧,看看情况。估计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硬盘运行时候有没有异响啊。

网友(2018-10-09):
这盘如果不是要数据的话,就放弃吧,,。。。

网友:
MHDD扫描一下,是好 是坏都看出来了

网友:
摔过的话估计没救,有数据的话保数据为主

网友:
MHDD扫描一下,绿块坏的多,可能就慢的多。

网友(2019-01-07):
MHDD扫描一下, 是不是有坏道

网友(2019-02-10):
是不是有通病了,,用老吴修复下看看

网友:
跟甩应该没关系。。。是02模块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