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00R4K进水维修

楼主(2018-08-16):
下雨天比较闲。发个帖子活跃一下气氛。接了一台同行说不开机的笔记本
具体问题都是拆出来自己看。入手看到CPU旁有水的痕迹,斜着看U里面的焊锡珠已经发黑。
遂上BGA卸下 很明显的水迹都在。
由于手上没新的U。就算有新的U同行也不会想去换U。只能重植看看了。
说干就干吧。 花个几十分钟充值好,效果图应该还过关吧,大伙怎么看呢
上BGA焊回板上,冷却以后插电试试。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一切皆正常,外设也都完好。
没什么技术含量。就实属清理CPU底下的水而已,发发帖子活跃气氛。

网友A:
大神你说没什么技术含量,小弟自愧不如啊,板载u干的这么漂亮

网友:
楼主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

网友:
看似简单,实际不一般。

网友:
这样CPU没坏也是运气好到爆了 楼主BGA技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你说没什么技术含量,小弟自愧不如啊,板载u干的这么漂亮

呵呵技术很好呵呵呵    只求技术 呵呵呵   厉害

网友:
现在焊CPU都没什么技术含量了,以前看别人换CPU就是有如神明在操作

网友B:
我没试过,取这个CPU温度是多少?

网友:
大神大神大神大神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试过,取这个CPU温度是多少?

跟拆显卡和桥的温度曲线一样而已,没特意去挑温度

网友:
楼主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

网友:
楼主手艺很精湛。只能膜拜了。字数补丁补丁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板载u干的这么漂亮

网友:
BGA加焊一下装机测功能好给顾客完事  捡钱

网友:
板载u,高手呀,小弟受教了

网友:
楼主BGA技术高。。。。。干得漂亮。。抄票又到手

网友:
楼主温度调的多少取的阿。。。。。。。

网友:
这BGA水平很牛了
不知道LZ上温多少  下温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