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30S 取了电池能开机 ,

楼主(2018-08-16):
Lenovo  X230s取了电池可以开机。放放第二天在开机就不通电。BIOS写了也是一样的问题。这个应该是通病,网上都在说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哪位高手给说说。

网友A:
这个机子通病 以前遇见过一个  换主板都一样   没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通病 以前遇见过一个  换主板都一样   没搞定

这个是不是就不是主板的问题,是电池,这个是双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就不是主板的问题,是电池,这个是双电池。

我的也是双电池的 拔了cmos电池就能开机  后来又坏了  就换了块主板  结果用了半个多月 又不行了  就没搞了

网友:
如果你正好有一模一样的好机,可试试换电池看看,换板都不好的遇到过。

网友:
开来这种机子不是很好修,长记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