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5*3.0适配器和hp的通用吗

楼主(2018-08-16):
这两种充电头是一样的可以插进去,谁知道能通用吗?如果不通用,会开机报错还是不开机还是烧主板,做过实验的说,不懂的别误导别人。谢谢!
开机报错

网友:
开机会报错。

网友:
开机报错和不充电..........................

网友:
能供电 不能充电 hp头里面是一个电阻 dell头里面是一个芯片

网友:
我想问问你的级别是怎么来的。。。。。。

网友:
直接插不就知道了 还用问。。

网友:
开机会报错与不充电。。。。。。

网友:
DELL机子用HP头开机会报错,且无法充电

网友:
试过 不会烧主板 dell的放到惠普的会不开机 反之报错

网友:
最好不要乱用,有一些HP的要检测电源弄错会烧坏。

网友:
不通用 找一样的代换

网友:
试一下 看看 最好用同一品牌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