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IPM87-P南桥型号

楼主(2018-08-16):
求助HP IPM87-P南桥型,机器南桥被换过,芯片是旧的,型号是SR176,怀疑原来芯片不是这个型号,我装上去就短路,求原来芯片型号

网友A:
型号应该是对的吧 谁会换个不一样的上去 你问问客户是修过之后用着用着这样了还是给别人修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应该是对的吧 谁会换个不一样的上去 你问问客户是修过之后用着用着这样了还是给别人修没修好

问 了,客户说之前换过南桥,但型号不是原来的,机器用过一段时间后不亮的,现在桥短路,拆下来后桥不短,主板也不短,我重新换了一个SR177上去,又短,桥短,主板也短,再拆掉,又不短,迷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