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A83进水显示花格屏幕不停的闪,换屏了也一样。急求

楼主(2018-08-16):
oppoA83进水显示花格屏幕不停的闪,换屏了也一样。急求

网友A:
换了屏还是一样,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量一下主板屏线接口那里的阻值是不是对的。

网友:
有图纸吗,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屏还是一样,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量一下主板屏线接口那里的阻值是不是对的。

您有这个手机的图纸吗?

网友:
就是没有,像瞎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