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换屏幕方法

楼主(2018-08-16):
今天接到一客户 A1502 屏幕开始看不到字幕,压压右下角有画面显示,这个明显屏幕坏了,现在想问问这个屏幕如何更换,要注意什么,要什么工具,屏幕价格贵吗?

网友:
高手高高手!!!!!!!!!!!!!!!!!!1

网友:
有TAB压合机就好了,可能是屏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没换过肯定不好换,里面都是胶粘起来的,非常麻烦,要是把背光给搞花了,就哭了,最好直接换总成,完美,

网友:
第一次建议换总成,这个背光不好弄。

网友:
苹果换屏不好搞

网友:
你直接发过来  我可以给你换单屏

网友:
换总成比较简单,要修复的话要设备哦

网友:
准备工具:热风枪.拆壳刀(1mm以下厚度)
1.先将中间屏轴盖往右边推开拿掉
2.小心拆下胶条
3.拆下后底部左右两颗螺丝拿掉
4.拿掉天线板,之后将屏逻辑条翻转后把螺丝都拆下
(最好先拍照,安装时好核对)
5.从右上角开始用热风140~160度沿着框吹,小心用拆壳刀慢慢划
6.到了最后下方的钢条小心拿下

拆卸后最好拿块塑胶套遮住背光板,不要跑太多灰尘进去

通常单屏没有附带底部的钢条,所以要自己重新黏贴,最好都拍照,才好核对

安装就不多说了

亮机测试时记得先重置SMC(不然屏背光会没办法调整)

网友:
这个还是换屏幕总成比较好,容易下手。

网友:
这个换总成的好点,但是淘宝买的都是组装的没有原装的好。

网友:
这种屏是非常难拆的,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拆就建议你换总成,比较保险,这种屏里面都是胶的,必须加热胶融用工具才能拆下

网友:
没耐心,不细心的千万不要换,得不偿失的

网友:
这个就是设备的问题  有设备 就好搞 ,没有设备用土灶台就要小心点了,注意屏逻辑板线啊,背光啊,小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