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开机没多久自动关机

楼主(2018-08-16):
东芝L600开机没多久自动关机,每次开机30秒这样自动关机了。刷了BIOS还是一样。想在刷多两个试下发现没分了。谁有发给我一下

网友:
温度高吗

网友:
没分就买啊,还有时间发帖客户就要来了

网友:
你研究出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
是不是那里有电容滤波不良导致的。这种问题一般不是很好查的。

网友:
加焊显卡看一下

网友:
有NEC大电容先干它。。。。。。。。

网友:
bios问题 遇到过 不过bios不好找 我记得有备份 需要吗?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试着刷下

网友:
我记得有款东芝的开关有问题,也会掉电

网友:
去掉电池看下

网友:
您不能一个劲的怀疑BIOS,其他问题查了吗,老是一种思路不行的,换种思路也许能解决问题,掉电的问题能有好多原因,建议楼主刷回原机BIOS,查下EC啊,显卡,桥,之类的供电以及温度,电压不稳是也是最讨厌的,原机BIOS记的要保存,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
东芝L600好像有NEC大电容,如果有就要用330电容改接,还有温度这块要监控有没有问题,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这个关机有可能是显卡问题,也有可能是BIOS,这个BIOS要按销售编号刷

网友:
这种有没有NEC大电容的?我记得应该是有的吧,这种情况刷bios不行就直接更换电容

网友:
散热问题检查了吗?如果CPU后面有那个长方形的NEC电容的话就先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