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进水苹果6S接电短路270左右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8-16):
断断续续修了几块板了 有6代的  6S的

今天的猪脚进水6S插电270左右的电流不触发(修好后的图片 框框都没了)

漏电 先把屏蔽罩隔离布片拆掉 一看进水的 进水面积还不小

先拿刷子洗板水刷一刷 一两分钟刷好接电
还是插电270左右不触发(想着秒杀)

接电先摸了摸 摸到充电iC和铃声放大iC微烫 先拆了再说 风枪镊子快速取下 看到充电管也有腐蚀拆了直接拆了短接

接电待机12

12的漏电没大问题   触发200起跳可亮白苹果不能进锁屏界面 看腐蚀的地方指纹16.5v供电的芯片也拆了 待机正常了

触发还是200起跳卡白苹果 再拆腐蚀位置USB控制 电流跳变正常了(OK 换USB管理)从料板上拆了一个装上无限白苹果重启

查一下USB控制的条件吧(测3v 1.8v正常 数据线对地值正常 I2c总线正常  uart总线正常 ) 都正常再换个芯片试试 换上芯片我看到了电流窜上去了进手机页面了(再把铃声放大 充电管装上测试充电放电 )

至此维修结束 谢谢大家阅读

网友:
楼主是大神级的,想必手工那是钢钢的。

网友A:
也就是说最后换个U2控制芯片好啦,第一个没植好锡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最后换个U2控制芯片好啦,第一个没植好锡什么的?

进水维修最后可以这么简单的总结  我维修手机时间不长维修过程还是比较曲折的  我还是要多维修总结经验
老哥  码字不易加分 加金币撒!

网友:
加不了金币和分,只能靠评论来维持一下生活

网友:
手机维修 市场挺大的 想转行

网友:
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
楼主 技术 刚刚的    祝楼主 技术更好  财源滚滚来 虽然我也看不懂

网友:
虚心接受指教 给大神点赞

网友:
一两年不接触,现在看帖都有点蒙啊

网友:
我记得接电200多毫安的漏电都是该直接搞u2的吧

网友:
单打独斗地对地导弹地对地导弹的得得得得得得

网友:
进水机确实比较难搞  说容易也容易说费事也费事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