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0 NM-A821 30秒掉电

楼主(2018-08-16):
联想E470   NM-A821 30秒掉电, 进BIOS设置也是30秒掉电  ,很准时。刷BIOS也是一样 ,有高手指点一下,现在无从下手啊。

网友:
下载分怎么赚

网友:
进bios看能看到me的版本号不,以前遇到过桥坏的

网友:
这个情况遇到过,我也没有搞定。帮不到你

网友:
所有的供电是否正常,有没有发烫和虚焊,这些毛病往往要观察仔细,基本功扎实。

网友:
如果是超级U就加焊试下吧,保证BIOS是原厂的情况下。

网友:
E470应该是板载CPU的吧,只能看看ME了

网友:
联想E470主板是超薄的板子,CPU板载的,同意楼上的说法,前提BIOS没问题,可能CPU或显卡虚焊导致,先稍微加焊下CPU看下

网友:
如果是双BIOS把两个BIOS一起刷,如果不是双的,那应该很有可能还是BIOS不对

网友:
看看温控是否正常,这个经常忘查了

网友:
风扇和温控电路可以查下,掉电测下待机3/5V电压会不会跳,会重点查EC_RST#

网友:
bios涮了应该是桥坏了吧

网友:
我这一台T460,6200U,核显供电复合管上管短路,更换后裸板电流跳变到0.63后降到0.49,本小白怀疑核显坏了,放弃治疗了

网友:
都是建议你看下ME

网友:
联想新款机器,肯定是板载CPU啊,这种如果刷bios无效的话也只有CPU了

网友:
看了大家评论猜测u坏的,可有什么根据么???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有些机器有这种情况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前几天一台G50-80的,集显机器,也是半小时掉电,客户要的急,没搞定,BIOS和ME都搞过了无效

网友:
这个机器过保了吗?准时掉电有时不是BIOS,重点查显卡、CPU、主板温控电路。

网友:
亲测  3.0版的独立显卡的也是可以用的  第一次开机慢,重启后就正常了    感谢

网友:
感谢大家的   建议   板子客户拿走了    等下次  遇到仔细查

网友:
遇到过类似故障的,不是同一样的板,压显卡。

网友:
我感觉这个更像是bios啊,再刷一下看看,

网友:
一般这种掉电的情况,都是先刷BIOS,刷了还是不行就是查在掉电的一瞬间是那先电压先掉的。不过,这要示波器。

网友(2020-03-07):
是EC出现问题了吧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能准时掉电,还是要查ME

网友:
联想E470   NM-A821 30秒掉电, 进BIOS设置也是30秒掉电  ,很准时。刷BIOS也是一样    有一台一样的求解决

网友:
我认为是EC的问题,写不了IO

网友(2020-07-23):
我有台bios正常,跑系统引导掉电。看到这个板子就烦

网友:
是不是要刷一个纯净ME

网友:
提BIOS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