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六主板,不开机,开机后白苹果红屏重启,一身毛病维修

楼主(2018-08-16):
苹果六主板不亮机,电流二百左右跳变。

显示连接座腐蚀严重,换连接座。换连接座过程太多懒得打字,请不会的老铁关注迅维手工课程,大神想下看。

连接座第二脚悍盘掉点,电路图查和旁边的电感FL2024飞线。

换完座子后上电看一下显示,由于忙于修机,没有拍照,找了另一张图片代替,给位就假装不知道。白苹果重启,重启瞬间红屏一下。电流还是200左右。

没有图,刷机试试,能刷机的尽量别动手。iTunes刷机报错4013。还是白苹果重启。

还是没图,硬盘,基带,基带电源,应用CPU,USB管理损坏…都有可能导致白苹果重启。没有思路,先干掉一个,

换个硬盘试试,拆掉硬盘,顺便对着点位图测量一下。没什么问题。换个硬盘测试架写好底层,装上,刷机,还是报错4013。

请教老师,干掉USB管理试试。换了一个USB管理,接着刷机,报错4014。
可能没换好,又换了一个,

换完一个排的USB管理后终于刷机,刷过了。开机亮屏了。
由于一直在修机,学艺又不精,没有认真记录一些数据,可能有写的不准确的,和没写的。仅供参考。,各位老铁双击666,双击加关注。一起交流交流,搞机的事。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A:
原来usb管理也会红屏啊。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usb管理也会红屏啊。       学习了。谢谢

我也是个小白,互相学习。:da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