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主板 IS6XM REV1.0 不出时钟,时亮时不亮不出CPU供电秒杀 附图纸和BIOS

楼主(2018-08-16):
联想台式机主板 IS6XM REV1.0 BIOS (EC和PCH) 联想台式机主板 IS6XM REV1.0

网友:
思路清晰。没有走弯路。不错。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我有时误判桥坏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没有走弯路修的还是顺路 了

网友:
联想板,这些小6脚的芯片很容易坏,坏了又不好找配件,难搞,兄弟厉害。

网友:
这样说,最后是场管Q1202漏电引起的了。有图有过程。

网友:
思路清晰  相当NB

网友:
思路清晰。没有走弯路 一看就是好师傅

网友:
楼主厉害  修这个板的这个思路 跟时序 清晰

网友A(2019-01-30):
那么PWRGD_140MS正常应该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PWRGD_140MS正常应该多少V?

你看电阻上拉就知道了,正常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