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d1321s1c系统 谁做过 WIN8 WIN10做了启动报错 在线等

楼主(2018-08-16):
svd1321s1c系统 谁做过 WIN8 WIN10做了都启动报错 在线等.
平板电脑装了win10系统后无法启动,蓝屏,显示INTERNAL_POWER_ERROR  哪位大牛有好的解决方法  在线等

网友:
驱动或者是硬盘有问题,检测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动之前能不能进系统呀?这鸡显卡出问题的多,就是蓝屏

网友:
用uefi + gpt分区,原版安装试试

网友:
蓝屏代码显示的是多少,至少能简单的判断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