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笔记本MOS管替换

楼主(2018-08-16):
AO4466可以用什么替换,一台大短笔记本烧了2个4466,现手头只有一个4466,求教大神前来解救

网友:
一般的MOS管都可以代换的。问题不大。没有必要一定要用原型号的。

网友:
这个管子一般笔记本料板上都能找到 代替的也有不少吧 对照pdf没必要太较真原型号

网友:
我是修手机额对笔记本配件基本小白,就几块板只找到一个同型号,另外一个装了个4468,现在是开机亮屏重启

网友:
用了个4468没接硬盘开始亮屏重启,电池放电接上硬盘现在正常了,平时修手机,笔记本只能搞点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