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修戴尔3450开机不认硬盘

楼主(2018-08-16):
拆机 检查发现硬盘供电3 5伏都偏低  跟线路找到供电都由待机3 5伏经一个转换管过来的  测量转换管控制电压偏低只有5.几伏 因为二个转换管都经PR122电阻控制  修到这想拉个高电平控制就行了 刚好旁边PR121是高电压12伏左右 直拉电阻测试转换电压正常 开机测试OK 至于什么原因造成就没深究了

网友:
能修好就是技术好,修补好的客户都认为技术不好。加油。。修好后分享

网友:
修机讲效率 客户都喜欢速修 不用跑二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