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 REV2-0掉电,有时不掉电但也不显,秒杀

楼主(2018-08-16):
技嘉GA-B75M-D3V REV2-0掉电,有时不掉电但也不显。测得VCC1_8_PCH电压只有0.5几V。LM324第三脚只有0.几的电压,不正常。2_5LEVEL电压只有1.1V左右,最后拆除了BC179,2_5LEVEL恢复2.5v。补回拆掉的电容,开机正常。维修完毕.附电路图

网友:
拆掉不装也行。。。。。。。。。。。

网友A:
修机用那么霸气的显卡,是客户的吗,吃鸡枪杆子王

网友B:
这显卡我喜欢,,看得舒服。。用起来也不错

网友C:
这个故障我也嗅到过几次,楼主这个显卡流弊了,敢问是GTX970吗

网友:
楼主 主板修好了是不是准备吃鸡啊

网友D:
亮机要用这么霸气的显卡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亮机要用这么霸气的显卡干嘛用的?

显卡是别一个客户拿来修的,跑分时会卡死,定住很久然后退出。加焊了BGA,也OK了所以放一起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用那么霸气的显卡,是客户的吗,吃鸡枪杆子王

显卡是别一个客户拿来修的,跑分时会卡死,定住很久然后退出。加焊了BGA,也OK了所以放一起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显卡我喜欢,,看得舒服。。用起来也不错

GTX97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我也嗅到过几次,楼主这个显卡流弊了,敢问是GTX970吗

是的,是另一个客人拿来修的。。。。。

网友:
这显卡,看着都舒服,想来一张,不知道现在什么价格

网友:
高手就是干净利索           我们这种就得慢慢学习

网友:
这个显卡看着就是霸气侧漏   下次我也要试

网友:
学到了,一个这么小的原件能有这么大的影响

网友:
这个板以前好几次都有类似的问题没修好,学习受用了。

网友:
这个电容坏得多  腐蚀 发霉  遇到过很多

网友:
电容短路啦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