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F1531QTdaohkdmb6do

楼主(2018-08-16):
SVF1531QTdaohkdmb6do主板不触发有3V 5V开关上没有3.3V  EC换过BIOSS刷过这情况有大神修到过吗

网友:
ec条件 电压spi数据 复位

网友:
开关上没有电压肯定不正常,一般都有上拉的电阻。

网友:
楼主心真大,没查条件吗,开关上没3.3v就查这里,有可能断线也说不定,上来就换芯片可还行。。。。。

网友:
看图纸啊,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