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华硕K54LY 2.1 笔记本 不触发 待机3V 只有0.26V的机器

楼主(2018-08-16):
华硕K54LY 2.1 笔记本 不触发 待机3V 只有0.26V 5v无电压。  拆板出来,待机电流0.03A 还是不触发,待机IC为RT8206A  27脚开启电压为0.18V 根据图纸追查,(有图纸就是好查),查到这里这个5脚的IC 无输出,拆掉后 VSUS-ON 连0.18V都没有,于是又装上,VSUS-ON有3.3V了,待机电流变为0.02A了 一测待机3V 5V都有了。难道加焊一下这个5脚IC 好了。。。刚好这时有个顾客又送一台其他的笔记本过来,于是这块先放在这里先了,30分钟回到这块板 再插电试,黑哦,又没有待机3 5V了。。一查又是这个5脚IC无输出了。。。干脆去找一个换上去吧,但不懂这个IC型号,于是在华硕的料板上找了一个类似的5脚 试着换上 果然OK了。。。。

网友:
不管技术,反正就好了就是牛~~~~~~~

网友:
华硕的点位图图就是好用,线路,型号脚位都一清二楚

网友:
就是华硕专用转换 芯片 5to3.3

网友A:
这是单路2输入正与门,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EC 的 3VA-EC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 的 3VA-EC供电的

感谢热心的人士指导,衷心感谢论坛每位热心帮助的维修同行或爱好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单路2输入正与门,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您的帮助。衷心感谢论坛每位热心帮助的维修同行或爱好者!

网友:
最清晰的就是追寻源头,直接更换彻底解决,稳定。我也遇到类似的这个问题,当时问题解决了,回去后客户又反应不行了。就是因为没有找到确定的问题,。像你这样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佩服楼主 ,先收藏了  下次碰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华硕的机器没图纸  修起来很蛋疼啊

网友:
不错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不管技术,反正就好了就是牛不管技术,反正就好了就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