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Alienware15 R3 按开机键 风扇启停三次后 开机键 红灯闪两次,然后蓝灯闪一次

楼主(2018-08-16):
各位师傅好!外星人 Alienware15 R3 按开机键 风扇启停三次后 开机键 红灯闪两次,然后蓝灯闪一次  风扇常转 是什么问题!不清楚这种提示是那个部分出问题了!BIOS已刷还是老样子!哪位师傅修过这问题的告知一下,谢谢! CPU一组是1.05V 一组是1.07V 还有0V   待机的3.3V 5V都正常!

网友:
电压啥的都不说,电感值也不说,就好比去看病,就知道一个劲儿喊疼,既不说头疼还是脚疼,又不说怎么个疼法,除非老司机是神,不然谁也帮了你

网友:
提示显卡部位,从CPU开始查。不要问我为什么,就是知道

网友:
这样的描述 只能告诉你主板坏了

网友:
能显示不,不能显示的话。就是电脑坏掉了

网友:
说是处理器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 的具体测量 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修这个机器修了很多台。有需要加我15721522921

羡慕兄弟们了

网友:
听不懂你说的,不管你的灯怎么变,电流变化有没有,电流到达多少,光说灯闪几次,你是想找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