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修通病触摸m1脚接地了

楼主(2018-08-16):
接一台6p触摸通病,摘下黑触后m1脚却接地了。修不知多少台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把通路的元件都拆了还是接地、难道m1通CPU的爆了?板层问题?把m1刮下去后还是接地,我就懵逼了。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现在不开机吗?还有所谓的字数限制,有点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开机吗?还有所谓的字数限制,有点烦

能开机、就是不触摸。m1都是接地的,我把黑触装上没接m1

网友B:
这个比较麻烦了  有可能是CPU 问题

网友C:
我们修的都是开路哈哈。 你整个短路。中奖啦

网友D:
M1脚的短路,可以借绿油隔开,固化接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修的都是开路哈哈。 你整个短路。中奖啦

是中大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较麻烦了  有可能是CPU 问题

估计是了、如果是cpu那个点爆了周边也没接地点,很奇怪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M1脚的短路,可以借绿油隔开,固化接线用。

一路都是短的?还能用?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了  等高手来回答。。。

网友E:
围观大神出现!!!!!!!!!!!!!!!!!!!!!!

网友F:
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围观大神出现!!!!!!!!!!!!!!!!!!!!!!

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通病,

通病不是接地

网友G:
                 弄好了没有   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H:
请整好了回复下啊,小小白要学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弄好了没有   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搬板触摸好了、基带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整好了回复下啊,小小白要学经验的

搬板后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