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P 32G扩容128G

楼主(2018-08-16):
目前扩容0返修,特意分享自己扩容心得:
除硬盘边胶就不多说了,主要是翘硬盘的得掌握时机,我一直是325度,风速5,超薄的翘刀伸进去一点点,风口吹硬盘距离cpu反方向的位置,慢慢的翘起,能做到翘起来不掉点,锡一软就翘,就是最好的。怎么说呢,多练吧。以下是效果图

刚翘起硬盘

除焊盘胶后

装盘刷机

网友:
扩容0返修,楼主手工不错,老师傅了!

网友A:
用的什么热风枪,我用赛克858D的风枪380度都吹不下来,用400度吹下来主板掉漆了,是风枪太垃圾还是技术太差。

网友:
我一般用2008 300度撬下 不过要稍微久一点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否直风枪?速度快,温度低,时间短,不容易坏其他件,旋风枪不容易下件,谢谢分享,跟着学习。

网友:
说的应该是861,工具垃圾可不行

网友:
6p搞下需要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热风枪,我用赛克858D的风枪380度都吹不下来,用400度吹下来主板掉漆了,是风枪太垃圾还是技术太差 ...

不耍相信数显表的数字,不同风枪温度不同,自己校正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热风枪,我用赛克858D的风枪380度都吹不下来,用400度吹下来主板掉漆了,是风枪太垃圾还是技术太差 ...

用的螺旋风的吧,用直吹好点,340.风速5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螺旋风的吧,用直吹好点,340.风速5

是啊,看来还是要买直风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耍相信数显表的数字,不同风枪温度不同,自己校正一下

哦,好的,谢谢。

网友:
你的方法跟我差不多,我也320度,翘的时候先全部预热10几20秒,然后风力集中在一个远离cpu的一个角,刀伸进去,慢慢翘起,不要用力,往cpu方向延伸

网友:
手工漂亮 底盘不掉漆 硬盘撬起来也很完美 修龄不低于2年

网友:
你不說用的什麼風槍,就說風速和溫度容易誤導的大哥,我用861風槍都是370°60風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热风枪,我用赛克858D的风枪380度都吹不下来,用400度吹下来主板掉漆了,是风枪太垃圾还是技术太差 ...

风速不能太小

网友:
技术可以,赞一个

网友:
我每次都掉漆  头疼

网友:
我用861   410度  中号风嘴 风速40
感觉也可以

网友:
我用的是861DW,温度360,风速40,撬下来时间要久一些。

网友:
这个是要技术含量的。。温度高了或出力过大都会导致掉点。。0返修,,不错

网友:
第一次拆7p。直接跟6p一样拆屏幕,所有排线干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否直风枪?速度快,温度低,时间短,不容易坏其他件,旋风枪不容易下件,谢谢分享,跟着学习。

直风干不坏芯片

网友:
楼            主手艺高超!  学习了!!

网友:
这个可以不错

网友:
第一次拆7p。直接跟6p一样拆屏幕,所有排线干断

网友:
非常羡慕能修苹果主板的!还能0返修!我也要好好练习,争取早日修炼成功

网友:
不打黑胶肯定返修的 只是坏了人家不想找你了

网友:
上面两图  是 放大镜拍出来的吗 好清楚 。  呵呵

网友:
技术可以,赞一个。。。。。。。。。。

网友:
用赛克858D的风枪380度都吹不下来,用400度吹下来主板掉漆了,是风枪太垃圾还是技术太差

网友:
扩容零返修,还是有点吊哟,我一般不清理焊盘,直接干,

网友:
请问老司机,你用的这款显微镜是什么牌子和型号的,多少倍数的

网友:
不错 手工一流……。…。…。…。…。…。…。…。…。…。…。…。…。…。…。…。……

网友:
957DW,满风,340,零返修。
快克2008,满风,320度,零返修

网友:
都是高手啊 ..............................

网友:
0返修估计不多见吧  多少都有返修

网友:
扩容的事就是很简单,扩容的事就是很简单,扩容的事就是很简单,

网友:
楼主,发布图文并茂的拆机帖可获得更多金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