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R2.0跑55维修

楼主(2018-08-17):
如图跑55卡住了,也不重启.查内存各大电压:3个3.3V都正常,1.5V和0.75V也正常

那就查CPU和桥有关内存的信号了,DRAMPWROK

这是位置图

0.5V,正常应该是1.5左右的吧,仔细看看
原来是电阻掉了,找一样阻值的没找到,换了一个小一点的(正常阻值是120欧,我换的是33欧的)正常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