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全拆,只要开盖简单修改E40温度过高问题

楼主(2018-08-17):
       接一同行E40 板号:DA0GC5MB8F0 笔记本不开机,0.2A掉电(这个故障是个通病就不多说了)。 维修结束装机测试,到了2小时候黑屏了。
我晕倒,有事一个通病啊,需要改进散热和改风扇长转啊。 但是,机器应经装好了不想再拆,于是走捷径吧。
       把散热器先拆下来,把显卡上东软垫和CPU上东硅脂去除,擦拭干净。 显卡上先涂一层薄薄的硅脂放上一块0.5毫米的铜片(某宝有卖),散热器上的显卡位置和CPU位置也图上导热硅脂! 装好散热器。在charger上风扇插针之前,先把风扇的供电脚红线从插座中拔下来接一根线去找5V(本来安全起见大部分人都去USB街口拉的5V,但是不想再次拆机啊)
       在散热器附近招了一个5V电压,测得U47的2脚是5V,查图纸得知:是个5V S0 的电压。

为了防止烧东西,就在这个电压的铜皮上串联焊接一个0欧电阻,电阻的了一段连接风扇拆下来的红线。
     于是,简单的更改就这样完成了。
大神勿喷!   求加分-------------------加分不口自己分的!

 会员499442元2023-2-17 14:38

网友:
这机子散热铜管坏的不少

网友:
这机我都是直接换散热片,改长转还是一样!

网友A:
看来杨胖只是保修一个月。不然这种方法一定会出问题。。。。我们这边修机。不管什么问题统一保修三个月。。。

网友:
为何不换散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杨胖只是保修一个月。不然这种方法一定会出问题。。。。我们这边修机。不管什么问题统一保修三个月。。 ...

没办法,赚不到钱啊,只能将就

网友:
成本的关系,不换了,老板也不让换,他要考虑成本的啊

网友:
这机器现在还有人修啊,一般都是换散热片就好了。也不值得修了

网友:
根本上解决还是得换散热器,楼主这样做不知道能管多久

网友B:
你这个是改成长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改成长转吗????????????

呼呼的。。。。。。。。。。。。。。。。。。。。。。。。。。。。。。。。。。。。。。。。。。。。。。。。。。。。。。。。。。。。。。

网友:
感觉那电阻用不了多久会挂!

网友:
铜管是硬伤

网友:
你的应该是导热铜管有问题了。这样改我也改过。前提是导热管导热效果不好的情况下。如果导热管完全不导热了那这样改也没有效果的。

网友:
不是长久之计啊,时间长了还是会温度高,死机

网友:
我和你的做法一样就在前两天修到的,也是温度下不去改的高电流长转,不改之前他的是长转,但风量不够大,我也是把红线拆开接在U47的2pin大电流转起来虽然是有点噪声,但是有效果,最高看个视频也就65左右,原来可以上80的,我的本是开机1。2A黑屏,显卡和北桥加焊

网友:
风扇不报错吗这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台E40,待会试下了

网友:
接5v风扇声音太大了吧——————————————————————————————————————————————-

网友:
更换散热铜管才是王道,改5V常转,很多客户也会不接受的,声音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