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14u拆机加内存条

楼主(2018-08-17):
如题,昨天帮我表妹电脑加装内存条,装好后发现开机停在bios这里,系统显示有硬盘但却读取不进去,在boot找不到硬盘启动,想请教各位大神。硬盘是好的,在其他电脑可以进去。希望有大神能帮帮忙

网友A:
拿来,一分钟帮你搞定
硬盘启动模式改成传统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来,一分钟帮你搞定
硬盘启动模式改成传统的试试

请问怎么改成传统模式

网友B:
第二图的第二项选择开启,保存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图的第二项选择开启,保存OK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