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进水电脑开不了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17):
联想Y470进水电脑开不了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联想Y470

  版号:LA-6881P

  故障现象:同行单板,大量进水,进水时长3月以上,电脑开不了机

  拆开主板可以看到腐蚀的非常严重。

  散热器下面更是惨不忍睹。

  用洗板水大概清洗后可以发现CPU供电IC 95831有引脚腐蚀。

  周边电阻电容腐蚀的也很严重,必须全部拆下来重新焊接,焊盘脱落的得重新补。

  去掉95831后发现23pin的VIN脚腐蚀了,有三处断线,锡点是PR942。电阻也被腐蚀了,因为是0欧就直连了,但是电阻焊盘也断了。

  无奈只好从芯片的23pin直接飞线到最上方的CPU_B+(19V)上。

  先埋线,然后绿油固定,再焊接芯片上去。

  焊好的芯片如下:

  那么如何知道23pin有没有连接到芯片上呢?只要在焊芯片前测试下公共点的阻值就可以了。

  焊接前公共点阻值为487,焊接好芯片后公共点阻值为454。

  在没有动公共点其他元件的情况下,这就说明23pin没有虚焊。其次在95831芯片的左边还有个网卡芯片也腐蚀的比较严重,拆下来重新焊接。

  很明显网卡30pin已经腐蚀了,拆下后的样子。

  继续补线,绿油固定,焊回芯片。

  然后测试公共点阻值,3V\5V,CPU等各个供电的对地阻值基本正常后开始第一次通电。通电电流0.0323,3V5V都发出了说明待机正常。

  开机电流到1.3A时风扇不转电流持续升高,直至1.8A左右掉电,然后可以再次触发。Y470出现电流缓慢上升一般都是RTC电路的问题,直接查CMOS电池,电压只有2.959V。

  明显偏低,换一个我的测试电池上去。

  因为经常会碰到CMOS电池的问题,制作一个这样的转接器,电池没电了也可以更换,很好的测试设备。换了电池后再次通电测试电流1.1900A不动,风扇也不转,不掉电了。

  去掉内存后电流依旧,独显和集显供电都没有出来,CPU供电已经出来了,1.1564V。

  推断CPU已经工作了,内存自检未开始,怀疑:①CPU损坏;②BIOS程序不正确;③PCH损坏;④内存坏。内存已经换过排除,CPU和PCH无可替换,只有先刷BIOS。刷完BIOS通电测试,电流1.5A左右不显示,集显都已经出来了,说明内存已经过了,卡在显卡,断开两个显卡电感。

  这款机器直接断开显卡电感就可以变成集显了,论坛已有案例,再上电电流1.1700A。

  外接仍然不显,测量屏接口EDID_CLK。

  EDID时钟有三次跳变说明已经读屏了,但是没有读到,外接USB键盘。

  大小写灯亮可以切换,确认开机。再装回两个电感后发现仍然可以开机,估计是哪里有腐蚀,拆电感加热解决了。虽然显示了,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风扇不转,去掉散热器发现风扇主供电引脚断线。

  旁边的滤波电容都腐蚀成绿色了(电容已拆),然后刮线锡直连就可以了。

  再开机风扇正常,其它功能只有进系统再测试了,单板无法测试。

本文作者:提拉米苏102

网友A:
楼主那个图片上显示电压的是啥子工具,这么吊?

网友:
楼主有实在,动手能力也强,运气也是比较好,没有动大手术。

网友B:
没想到论坛管理员也是技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个图片上显示电压的是啥子工具,这么吊?

看起来像是usb示波仪

网友:
不错。手工可以。耐心很好。我一般遇到这个我都不想修。太麻烦 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非常细心。处理问题果断。直接飞线过去。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主板腐蚀 这么严重。担心不稳定哟

网友:
楼主强大,看焊接就是个大师傅 一般这样的板确实不好搞

网友:
绿油还是稳啊

网友:
楼主nb啊,腐蚀这么严重都嫩搞好,是我直接换了,修起来麻烦

网友:
现在修这种机器能报多少钱。。。现在我觉得报300好多人都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个图片上显示电压的是啥子工具,这么吊?

示波器截图

网友:
我都是焊好芯片,直接飞线到BGA芯片引脚上。不过楼主的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个图片上显示电压的是啥子工具,这么吊?

上面写着UT61E嘛,就是优立德ut61e数字万用表,有个接口可以连接电脑用。

网友:
那个绝对是万用表软件截图

网友C:
能用诊断卡的地方我还是会去用诊断卡,谁让我小白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非常细心。处理问题果断。

网友:
学习了,我还是小白阶段。多看帖多学习

网友:
这腐蚀地方也太多了吧。,你眼神这么贼。。全部都看到了。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论坛管理员也是技术大神。

这个貌似是阿林老师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用诊断卡的地方我还是会去用诊断卡,谁让我小白呢

诊断卡就是楼主发明的,没猜错的话楼主应该就是阿林老师,真正的大神级别

网友:
这种的我就不建议维修了  会返修的概率很大的

网友:
牛,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