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32S10电视屏幕图像上下滚动奇怪故障检修过程

楼主(2018-08-17):
TCL L32S10电视屏幕图像上下滚动奇怪故障检修过程

  接修一台TCL L32S10电视,客户说故障很奇怪。通电试机屏幕图像上下滚动,半分钟后图像就变成满屏横线。以为是程序错乱导致的,重新刷写程序故障依然不变。

  重新刷写程序之后故障依旧,怀疑是屏的问题,拆开屏用测平仪测试屏。

  屏上的各组电压都正常,但是屏的颜色感觉不正常,但又不敢断定一定是屏的问题,于是又把板子拆下再试一次。

  拿一块通用板刷好程序试一次,结果用通用板试机好了。刷程序无效,检测屏是好的,那故障就断定在主板上,把屏装回通电试试看有没有把屏搞破。接上图像一切正常,以为是屏线接触不良导致的,补焊屏线装回试机两小时无故障,以为修好。

  可是等到第二天试机故障依旧,跟原来一样。刚好又一个客户搬来机子,就忘了把电源关了,结果过了几分钟后屏幕又出现了TCL几个大字,于是判断故障为上屏信号电路中有电阻或者电容变质,测试上屏的排阻电容都无故障。

  仔细看电路发现这个大电解电容旁边硅胶上屏电阻在下面,把硅胶撬掉,下面还6个排感,测试之后原来有两个排阻已经开路。没有找到一样的排阻,只好飞线代替。

  线飞好之后试机OK,放两天之后再试机也无故障,TCL L32S10电视屏幕图像上下滚动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楼主真细心 而且有耐心   为什么不先用通用板点呢???

网友(2018-11-17):
出现此种故障一般与主板格式转换电路屏线逻辑板有关。

网友(2019-02-14):
                                    楼主能把主板程序发上来吗?

网友:
好经验                              还好还好hhhhhhh

网友:
好实例,学习了,遇到这样的故障要细心才能发现

网友:
没看明白,最终是主板排阻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