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战神K650D i3 D3进系统三个灯闪,自动掉电

楼主(2018-08-17):
直奔主题-----------
      acer 战神笔记本,型号是K650D I3 D3,版号6-71-w65s0-d02,

客户拿过来说是报警,开不了机,右上角三个灯一直闪,自动关机。经检测故障和客户描述基本一致,大概一分钟左右开机就掉电,伴随着风扇狂转。第一次遇到这情况,爬了爬帖子,很多这种问题  。这才明白是显卡供电有问题导致,神舟笔记本通病大多都是供电不足,这款电脑开机会检测显卡,论坛上说一般问题有PQ23,PQ1,PQ58,更换之后故障依旧。。。头大。后来查到Q5总线供电不正常,手里有没有这款MOS管代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1脚和6脚相连,3脚和4脚相连,碰碰运气,接上屏线,开机,亮了。。。故障解决。。附上连线图片和开机图

网友:
不仔细看还瞧不见,楼主手工不错

网友:
acer 战神?????  这不是神舟战神吗??

网友:
还是多测下吧,万一有后遗症呢,,返修起来就不好了

网友A:
海尔旗下雷神TR G150S-D 版号6-71-W65S0-D02进系统过会或鲁大师压力测试高温报警掉电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9452-1-1.html
(出处: 迅维网)

楼主怎么能错过我的的精华帖,这通病找有了,都是蓝天代工板,对版号搜就行了

网友(2018-11-22):
通病送钱来的机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海尔旗下雷神TR G150S-D 版号6-71-W65S0-D02进系统过会或鲁大师压力测试高温报警掉电
https://www.chinafi ...

大哥这款能屏蔽独立显卡吗                看到回复下谢谢

网友:
                    还是五楼牛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这款能屏蔽独立显卡吗                看到回复下谢谢

拔掉显卡试试,应该是OK的6666666666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一个这样的,修好后又使用中蓝屏

网友:
这款机器秀到过显卡供电有问题报警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显卡试试,应该是OK的6666666666

我的修好了,上管GS老是击穿显卡供电,频率设定电阻的问题

网友(2019-04-13):
这个是通病啦。哈哈。。。。....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的很好,支持下

网友(2021-03-21):
老铁的每篇帖子都是静心看完,学习,维修界里有你这些大师,还是嘿牛的,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