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 红框中 芯片型号 或高清图A1466 版号:820-3437-B

楼主(2018-08-17):
芯片 被上家拆走 没有 装回去

网友:
图纸上没有 具体 型号 只有位置号

网友A:
看下图纸,点位一下就找到了,这款机子图纸点位都有的

网友:
加点分哈

网友:
这芯片不装不影响开机,仅仅是雷电接口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图纸,点位一下就找到了,这款机子图纸点位都有的

你去 查查 图纸 和点位图 你要是查找了 我给你 加分

网友B:
这个芯片可以不装的
只是管个外接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可以不装的
只是管个外接接口的

恩知道了 谢谢                      已经修的显示了

网友C:
雷电芯片,拆掉不影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雷电芯片,拆掉不影响开机,,,,,,,,,,,,,,,,

嗯 谢谢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我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