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U盘的flash很容易坏吗

楼主(2018-08-17):
       你们搞过U盘的,向你们咨询下U盘的Flash芯片(48pin的那种)这玩意很容易坏吗,我把3个都焊坏了。原先是一个,U盘里有点东西,提示的未格式化,用diskgus和winhex都看不到,主控是SSS6623没有工具,想着一定换个主控,从网上订相同型号2 个发回来焊上还是不能用(难道这主控还带程序?)。
       又发了一个一模样的U盘,想直接把flash直接移板试试结果不行,发现主控有点不一样,一个6623,一个6625,又把订的那个6623换上还是不行,两个都没量产工具。找了个有工具的U盘把flash移这个板上,发现不识别,提示未发现flash,全部焊回原来的地方,有工具的这个U盘恢复能用了。
       有点不甘心,又试一遍还是不行,最后焊回发现这个有工具的也不识别,最终都不识别了,是不是flash芯片都挂了,400+的温度和5档风速,这是不是就没救了

网友A:
这种 FLASH用烙铁焊不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 FLASH用烙铁焊不就行了啊~~~

取的时候你也用洛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 FLASH用烙铁焊不就行了啊~~~

取时也用的洛铁你?

网友:
一般不会那么容易坏的。除非胡了

网友:
一般不会那么容易坏的。是不是没有搞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