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66 小电流不开机

楼主(2018-08-17):
看图,看图,看图。重要事情说3次高手勿喷。

网友A:
这不电感吗?  短路拆电感能好  还有这样的操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电感吗?  短路拆电感能好  还有这样的操作吗

电容吧,电感有那么大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吧,电感有那么大的吗?

我不知道    看起来像 没修过手机

网友:
这个估计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刚好碰到了,但没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C:
我怎么看你这个大芯片缺了一块?这还能开机?

网友:
大电容拆了也可以开嘛

网友D:
这个是电感吧,哪像电容,是电感拆了没效,是电容有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电感吧,哪像电容,是电感拆了没效,是电容有效

我试了好几次,装上绝对不开机。拆了绝对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看你这个大芯片缺了一块?这还能开机?

不是缺了一块,上面有点松香。

网友:
这个是电感 ,估计后面还是有短路的

网友:
大哥这不就是电感吗?、

网友E:
这个是电感,一般都是输出电压的。拆了可以开机,应该是后端有故障。如果不装,应该有某项功能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电感,一般都是输出电压的。拆了可以开机,应该是后端有故障。如果不装,应该有某项功能不能使用。

是的,后面还又短路,发热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好几次,装上绝对不开机。拆了绝对开机。

拆了开机,看后端还有没有短路现象,如果有,是电感拆了没效,后端还要维修,用烧鸡法,看后端哪里发热,继续拆

网友:
估计哪项供电没了,原来有个小米5,也是这样,后来发现是基带供电,开机后没基带。

网友:
这个要测试了,具体直接测试有没有接地脚,有就是电容了,没有就是电感,能开机进系统了直接测试功能就可以了,看看哪个功能坏了不能使用就知道了是坏了哪里,如果不重要的功能可以不修的,

网友:
是电感,拆了会有影响的,拆后打阻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