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E2280KV程序

楼主(2018-08-17):
求一份  英格E2280KV 程序 ,有待机电压,电源指示灯不亮。

网友:
你这个板 看看5V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一级5V有,二级5V没出来,可能等触发开关以后才能出来。不过5V用示波器开,杂波比较多!

网友:
我已经刷过程序了,不好,可能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2018-09-16):
我这也有一个一样故障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没有,不是程序的问题,定来两块板,我这里好像还有一块

网友:
就缺你一个了,谢谢了楼主爱你哦

网友A(2018-11-09):
楼主程序能不能提供一下呢,有片和你的故障一样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程序能不能提供一下呢,有片和你的故障一样的板

备份出来的程序。我也刷过程序不好,后来换了一个驱动板。

英格E2280KV RTD270CLW-R20.1.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