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D-G4D1 5V短路修复后掉电,首发工厂BIOS

楼主(2018-08-17):
神舟K650D-G4D1  此机不通电。拆机检查发现5V 短路。待机51125A 短路,2个USB 供电UP7549 转换管短路,全部更换后通电开机可以显示了,开心了,心想这机同行也得报300元,装机进系统,不一会发现风扇狂转,掉电重启,最怕神舟这问题了,技术有限,修过几台神舟战神掉电的没搞定,显卡供电正常,绕开温控芯片也是掉电,换EC,TB买了工厂BIOS 也是掉电,证明不是BIOS,温控,显卡供电问题了,不会搞了,太可惜了,眼看到手的鸡要飞了。请求大家给点建议!谢谢,送上工厂(蓝天LOGO) BIOS求加分!

网友:
刷了还会掉电吗

网友:
示波器打波段

网友:
测下5v和3.3v的波形,,,,,,,,,,

网友:
应当是坏的地方没查的彻底,虽然5V出来了,有可能不稳定,建议查坏的原因,我手上有一台是3V和5V待机故障,换芯片后能开机一到二天,然后就挂了,再换还是用二三天,估计要把周围相关电路小零件换下,包括MOS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个战神,不定时掉电,没搞定

网友:
CPU管子看下是4个管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