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记录 联想昭阳E49L大短路

楼主(2018-08-17):
维护的学校老师拿来一台联想昭阳E49L笔记本说是不开机 询问有无进水等后 插上可调电源显示5A大短路  拆下电池测试依然打断 看来是主板问题了 报价同意后拆机查看 无明显进水烧伤等痕迹 打开图纸 测试公共点短路  万用表测试出PU3801 DS极短路 拆掉后测试这个P管确实是短路了 再测试公共点依旧短路看来还有别的坏了 测了一圈也没测出来哪个坏 干脆烧鸡吧 最后调到3A才烧出来是PC4109这个电容短路了 拆掉后再测公共点 不短路了 吧短路的器件换上之后测试待机正常 按下开关一路跑过亮机 备份出BIOS给大家使用 集显的

联想E49L集显版号:11310-2 LSS-1 MB U6001 BIOS备份绝对OK.rar

网友:
帮顶,谢谢楼主的大公无私

网友:
谢谢楼主的大公无私 奉献,收下了。

网友:
烧鸡大发,大短路,维修基础。。。。。。

网友:
烧鸡大法专修大短!!!!确实挺有效的!

网友:
最后调到3A才烧出来是PC4109这个电容短路了 有同感,有时电流设的太小 摸不出来

网友:
惯用的烧鸡大法

网友:
大短的机器就是送钱啊.

网友:
后级短路,前面的保隔管经常也坏一个,以前不懂修好后级不短了,但充电大短,也是保隔管坏了。那时候经常碰到充电大短就拿给别人弄。

网友:
有图有解说,看后好像是自己亲手修过。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少了,好像这个机器有通病,在CPU边上有偶个1.5电压转换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就是捡钱的机器  修着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