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或者有偿维修

楼主(2018-08-17):
我的本子晚上用完直接合了盖子,第二天在开机无任何反应了,插上电源灯也不亮了,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主板已经拿下,发现有个芯片插上电就烫手,背面固态电容啸叫,以前也啸叫好长时间没理会,这回跪了,各位,求助

网友:
直觉告诉我,你的主板有短路了,查查看吧

网友:
发过我帮您修修看,别随便动主板上的东西

网友:
3.3v和5v短路 断开电阻测试前后级那个点短路 要是3.3v后极短路了 那就恭喜你了 保不齐桥挂了那就直接报废换板吧

网友A:
把PL101,PL102,的对地二极体值报一下

网友A:
你这是3.3v,5v,待机,短路啊,估计一体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PL101,PL102,的对地二极体值报一下

回家我去测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3.3v,5v,待机,短路啊,估计一体U挂了

这个u是不是不能待机呀,

网友:
u挂的可能性大,不过断开量量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问题只要cpu好的话不是很难修

网友B:
你量一下pl100电感是否正常,正常是1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量一下pl100电感是否正常,正常是13V

13.3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PL101,PL102,的对地二极体值报一下

两个都是190,万用表蜂鸣档

网友:
找专业的维修吧 这个故障估计非专业人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