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R400 密码芯片程序

楼主(2018-08-17):
急求R400  密码芯片程序

网友:
小八角芯片型号多少的?是不是像屏码片的那种。

网友:
是要解密码?
开机,F1,出现小锁

短接安全芯片的SDA和SCL两脚(用个很小的螺丝刀就好,不要拿开) ,回车,就以超级用户身份不用密码进入了BIOS。
如果不行,在开机屏亮了之后,等大写字母和小键盘灯闪亮后,马上安全芯片的SDA和SCL两脚,自动以超级用户身份不用密码进入了BIOS

先security,再password
发现supervisor password选项已变成禁止,
回车,让输入新密码(短条),把短接SDA和SCL两脚的东西拿开,再直接回车两次,输入空密码。弹出警告,确认。
按F10 保存,现在就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现在,就没有密码了。

网友:
P24S08密码芯片的程序来了,希望有帮上你的忙!

373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