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G-PLUS-USB31-ASUS-0305 BIOS哪位有

楼主(2018-08-17):
B85M-G-PLUS-USB31-ASUS-0305  BIOS哪位有  B85M-G-PLUS-USB31-ASUS-0305  BIOS哪位有

网友(2019-02-07):
我有华硕B85M-G BIOS

网友(2020-12-23):
今天我也修到一片华硕 B85M-G PLUS\USB3.1 REV1.02主板故障现象:插电触发跑00,不显示没有图像经检查发现是CPU座两个针脚被搞歪了,搞正常后还是不能显示最后查出是CPU坏,换一个G3240 上去正常进系统24小时没问题,于是备份了BIOS 华硕 B85M-G PLUS USB3.1 REV1.02 GD25B64B 8M上来共享。

华硕 B85M-G PLUS USB3.1 REV1.02 GD25B64B 8M.BIN

网友(2023-01-15):
感谢大哥分享。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