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V1.0通病维修一例[首发原创]

楼主(2018-08-17):
型号:联想IH61M V1.0  --V星代工MS-7687

故障:开机风扇转三秒停,反复如此。
排查电压:内存,桥,CPU_VTT ,正常,CPU无代电

维修过程:
CPU_VTT电压1.2V正常,继续看图纸往上找找PG信号

由上图可知PG由Q3这个6脚的双三级管控制,2脚电压0.1V,5脚3.3V,3脚的VRM_GD为0V
再测得R12 一端为1.2V  CPU_VTT,另外一端也就是与Q3 的2脚相连 VRM PGD R 0.1V。
估计是此Q3不良导致电压被拉低。三下五除二,直接拆掉。

拆掉后,再上电。
风扇转5秒后停,又自动上电,风扇一直转不停,无显。
测得CPU电压1.2V正常。PCI-E 时钟0.4V  A11脚PCIEREST# 为3.3V。
奇怪了,复位都有了,竟然还无显示。由于没有备有示波器,PCI-E的诊段卡也没有。
为什么?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只因穷啊,穷啊……
现在到底跑没跑码,只能是靠猜了。
拨掉内存,依然如此,无报警声。
一头雾水的时候,把板子翻来翻去,恍然大悟啊。

竟然断线了都没看,最基本的一看二测都没做好。
看到如此多的断线,原来满脑的希望一下子没了。嗡嗡嗡嗡……
再硬着头皮查查看吧,希望会有一丝曙光?

经查,断线是连接IO 117 -123这几脚的。与之相连的是GD75232的COM口芯片。
哇咔咔,不打紧不打紧啊,看来还有希望哦。

由于担心断线处会有短路,故直接将此COM口芯片拆掉,也无碍了。
继续上电测试,故障依旧。仔细再看BIOS芯片,有点被拆过的痕迹。

应该之前是被人修理过了。不管了,先拆起来刷一遍再说……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不到一个好朋友,论坛上下了两个都是不能用的。
两个都是CPU电压都没,风扇不停转。
最后找到了一个论坛朋友上传的那几个BIOS,刷起……

没有示波器,没有PCIE的诊段卡,先蒙蒙BIOS看是否蒙得对了。

没有洗板水,难看就难看点吧。
开机,滴滴两声,眼前一亮。叮……

终于盼到此画面了。至此故障修复。
感谢论坛朋友提供的BIOS

以下附上此板的BIOS和电路图

网友A:
那点断线,补起来不是难事。手机维修中有更难的焊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点断线,补起来不是难事。手机维修中有更难的焊工

谢谢光临,看着密密麻麻的断线,实在头疼。主要是技术不过关,再加上懒字一个。

网友B:
不是吧,补个断线 都可以上精华?

网友C:
最喜欢通病啦,这样可以节约好多时间

网友(点评):
联想H81也有这个病,喜欢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补个断线 都可以上精华?

没有补断线

网友:
学习这些东西,看板,检测,检出问题,还得找元器件,找到元器件,还得再考试一下焊接技术是不是过硬

网友:
                    这通病  我也遇到过

网友:
背面那些看到就头疼

网友:
这个断线应该很好补的,比手机简单多了

网友:
台式机的修的少 我基本让客户换主板
有通病以后也方便维修了

网友D:
断线,这主板的通病。下面的线怎么能磨的断了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线,这主板的通病。下面的线怎么能磨的断了线

主板是收来的。断线不是通病,是别人乱扔的结果。

网友E:
花了5毛,看到最后并不是我要的答案。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板子,本来是正常进系统的机器,系统有些卡,我就重做一个系统,系统做到一半卡住不动,再开机就反复重启,内存,CPU,BIOS都换故障依旧,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花了5毛,看到最后并不是我要的答案。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板子,本来是正常进系统的机器,系统有些卡,我就重 ...

反复重启无显示?是什么样的现象?三秒反复重启?

网友F:
遇到多少就叫通病?最起码5台以上

网友:
这点线还算好飞,比手机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多少就叫通病?最起码5台以上

Q3坏,论坛上的案例好像不少于10块吧。

网友:
你这还首发,论坛上这个案例多了去了,早就知道了好吗。

网友:
谢谢师傅无私奉献免费发放福利,菜鸟认真学习中。

网友:
向愿意分享的人致敬!

网友:
H61有这个通病吗....................

网友:
遇到过坏BIOS的,这个还没见到,还是要先仔细看看

网友:
分析最重要。断线睇得见还好,睇不见还不是要分析线路。谢谢分享。

网友:
这线飞起来还好,但也要有耐心,焊好加绿油吧。手千万不要抖。哈哈,比手机好搞多了,

网友:
这不算吧  补线也是技术活  学习了  。。。。。。。。。。。。。。。。。。

网友:
这种叫通病吗?还真的是不明亮啊我这样都还看不出来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喜欢通病啦,这样可以节约好多时间

我最喜欢这样的,多节约时间呀,

网友:
这板子通病不止一个吧。。。。。。。。。。。。。。。。。

网友(2018-09-16):
每当看到通病的案列就好激动呀,楼主真是厉害

网友G:
老乡店铺在哪里啊,是在正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乡店铺在哪里啊,是在正佳吗

不是。在桂平这边的..........

网友H(2021-10-25):
今天修一块3.3v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