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前置摄像头不能用

楼主(2018-08-17):
来实地也有50来天了,也修了几块故障版,这次室友说他的苹果6前置摄像不能用拿来给我修。下面上图:

前置打开是黑屏状态,正好我有个前置摄像头排线,二话不说先换了,换后发现还是一样

我就开始打前置摄像头座子J1111对地值
,发现有有好几个位置对地值一会儿有值一会儿又无穷大,我就怀疑是不是座子周边的小元件虚焊了,
把小元件周边的黑胶刮掉,发现有十来个电容电感要掉不掉的,果然是虚焊了。既然知道原因那就开干吧,把周边虚焊的小元件全部重新加焊完毕后如图:
扣屏开机检测前置摄像头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到此前置摄像头维修完毕。第一次发帖,有些地方说的不太清楚,请多多谅解。

网友:
谢谢老哥修好了我的手机!!!!!!!!!!!

网友A:
想知道点位图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点位图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pads 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