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30喇叭无声音!

楼主(2018-08-17):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T430笔记本,开机能听到喇叭咚咚的杂音,按理说只有进系统或者开启音乐才有正常声音,进系统声卡驱动都正常,外接耳机内置都没声音,排除是系统和声卡驱动等软件问题,还是老实拆开笔记本,找到声卡芯片ALC3202,立马看见声卡有进水腐蚀,周边的电容有氧化,放大镜看看还有断线,先取下芯片看看引脚有无氧化,还没有,处理断线和更换腐蚀氧化的电容,检测也没有短路。进系统还是没声音,难道是声卡进水腐蚀导致芯片内部出现问题?那就料板拆一个装上,进系统有声音了,听歌试试,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外接还是没声音。有声音声卡芯片肯定没坏,耳机插口也测试一次也没坏。有声音也说明电路工作是正常,一个声道有一个声道无输出,是不是焊接没焊好?芯片稍微加热一下,四周都涂点焊锡膏,风枪吹到每个引脚都规整,发亮,饱满为止。进系统左右声道都正常,外接耳机自动切换声音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大神 问一下焊好时候都不好好看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 问一下焊好时候都不好好看一下吗?

焊芯片有时凭着经验焊接没问题,有时实际加电测试才知道焊接情况。

网友:
不错换声卡芯片还接断线,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