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2G 单U 更换

楼主(2018-08-17):
好久没发帖了,今天发个贴赚点分接到机器,听客户描述。用2根内存会蓝屏,去掉一根用了一段时间后,也开始蓝屏了。进不了系统(重新装也是蓝屏)硬盘 内存换了都一样。BIOS 刷也是一样。
这种单U 的很容易坏,成本也高。就跟客户报价同意维修。版号
客户原来的U 是I3-4010U ,刚好有i5-4210U 的料板。
这种单U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的,细心点都会成功的!(最好是有好的料板,不然买这个U成本很高,也不确定是好的还是坏的。)
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就是要细心(特别的重值的时候,CPU拆下来都会有点弯的,不知道你们拆的会不会弯,但上机后就会自动恢复原样的了。) 换U 后还要修改EN 刷BIOS ,不然开机会有点慢。就跟换桥一样。(大家有坏的U 可以拿来练练手)

网友A:
换这个成本有点大啊  我是不太想去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这个成本有点大啊  我是不太想去搞

有料板可以的,但要买个CPU 就要考虑了!

网友B:
我们一般遇到U坏 直接不修了。台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遇到U坏 直接不修了。台麻烦了

有些主板换板成本很高

网友C:
这个i5的u单独购买估计要6-7百吧,成本确实高,而且买回来的还不能确定是好的,风险太大

网友:
是的成本太高

网友D:
内存蓝屏,刷bios一样,直接干u,有没试过加焊,此蓝屏是否虚焊引起的呢

网友:
是修改ME,不是EN.

网友:
用的什么网植球,这芯片只换过几回,植球太麻烦,芯片是弯的呢

网友:
这个会湾没坏掉吗。。奇怪了。,。湾掉了线估计都断 了。。你这个能好技术含量太高了

网友:
老司机啊CPU都能做  我也做过俩次 CPU都会变形  你怎呢弄得

网友:
现在cpu 380元最少报800块不然不搞

网友:
想知道楼主收了多少大洋啊,忙了半天

网友:
                         这个板我也换过。

网友:
u坏了。我都是直接换版

网友:
楼主 给力  我也想学 就是不敢动手乱.     ........

网友:
这个U不好换吧。。长长的会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i5的u单独购买估计要6-7百吧,成本确实高,而且买回来的还不能确定是好的,风险太大

新的没有问,反正很贵是真的!有料板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蓝屏,刷bios一样,直接干u,有没试过加焊,此蓝屏是否虚焊引起的呢

加焊了还是不行,所以才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