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D显示器的原理

楼主(2018-08-17):
客户一个32寸的翰士奇显示器 才买没多久就烧了 烧的部位是镊子指的三个1R5 电阻,我买了差不多的板子 用了半小时 也是这些个电阻烧了。没有图纸 感觉是电流太大 电阻温度太高导致! 有大侠帮我分析下吗?

网友A:
这三个电阻是接到100V电容的负极和接地之间

网友:
这个是背光板限流电阻 应该是你背光板灯条有故障了

网友:
背光灯条要换了灯珠短路

导致电流增大

网友:
LED  灯条有问题。可能有一组或者几组坏了

网友:
可能背光有问题,,,,,,,,,,,

网友:
背光电流需要重点关注,敬请继续检查,告知后续……

网友:
确实是灯条问题 负极有打火焦印 拆下来把正负极绝缘做好 正常点亮20小时

网友:
led有问题,导致LED高压部分老是烧,你要换LED的现在

网友:
应该是你的灯条有问题,造成负载太高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三个电阻是接到100V电容的负极和接地之间

不可以直接接地吗    还是起到了一种保护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直接接地吗    还是起到了一种保护作用吗

没有LED显示器的学习资料 论坛里有个 要花钱:@

网友:
先更换背光先,再来修这个1r5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直接接地吗    还是起到了一种保护作用吗

你问这个问题也太业余了吧?
不管是DC-DC电路的电流检测电路、还是正常DC供电的过流保护电路都不能轻易取消这种保护电阻的!

网友:
应该是灯条的问题,你先找几个小电阻换上,观察亮的时候屏幕灯光是不是均匀。有可能某一个或一组灯珠击穿短路了。

网友:
led灯条有问题了吧,后级电流大,烧反馈电阻

网友:
led灯条有问题,导致LED高压部分老是坏

网友:
背光灯条有问题引起的  把灯条换了 不然一直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