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3024-B电压跳

楼主(2018-08-17):
加电源电流在0.00-0.05-0.09A来回掉电重启。待机电压和主供电也不稳,有那位大神修过,指导一下。。。。。。。。。。。。。。。。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这时候就得先修公共点的电压的 公共点的电压跳变才导致待机电压跳变的 要先搞懂顺序

网友:
量下5V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多数是5v,或者5v二级线路,或者3v二级线路短路,基本就这么个情况

网友:
Q7820处断开也就是断开PP3V3_SUS_FET电压机器待机就正常了。。。。。。。。。。。。。。。。。。。

网友:
好像这个电压是供桥的,桥我换过来还是老毛病,郁闷。。。。。。。。。。。

网友:
原来是=PP3V3_S3_USB_HUB短路了,。。。。。。。。。。。。。。。。。。。。机器已修好。。。。。。。。。。。。。

网友:
好好看看各路供电是不是有短路的.